杂牌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01-06):
杂牌液晶显示器故障,一WESCOM牌液晶,故障现象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按面板键无作用。该机是一外接12V开关电源供电,打开机壳无明显故障点,无电容鼓包,测量12V电源入口为6V左右,经查稳压管1084(为集成电路和面板供电)输出端为1V,正常为3.3V,经查此件短路,购不到遂用一稳压电源调至3.3V,代之,接通电源开机,面板电源指示灯亮,但液晶屏不亮,测量12V电源入口,为6V左右,关闭电源开关恢复12V电压。看来是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打开开关电源壳,一680u/16V,电容鼓包,更换电容后,电源恢复正常,显示器点亮。
1048,3,3V三端稳压管无法买到,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在废板子上拆一个啊,建议你下次采购一点12v to 5v 3.3v板子以备不时只需

网友:
这个也不算杂牌啊,好像是长城的,除非贴牌的,

网友:
1084怎么会买不到,老一点的驱动板上找的到

网友:
直接用12V转5V和3.3V的转接板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48就是输入5V,输出3,3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说不好买嘛!

网友:
WESCOM就是长城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