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6):
如果采用倍压整流的方式,电压不就上去了吗,

网友:
发错地方了,刚才看到论坛的朋友用电脑电源改造成可调电源用,有的朋友反应说电压调的不够高,把半坡整流该成倍压整流不就可以了吗,我试试去,如果可行再告诉大家

网友:
电压上去了,电流下降了。

网友:
电流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
那要看你是做什么用的了,不同的电源电路,有不同的要求。

网友:
功率和电压电流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