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00待机有没有5V?

楼主(2011-01-06):
     今天接一东芝L300的板,插上电源连待机电流都没有,用万用表量下,3v出来了,5V没有电压,也开不了机,有哪位兄弟修过这种机器啊,待机没5v是不是正常的,急啊,兄弟们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组是intelpm45的集成显卡的

网友:
数据太少了,我修一个东芝L202的机器,没5V,在我手上一个月才修好,楼主多说点信息,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
用的是当个IC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ic型号是51125

网友:
待机有5V的

网友:
期待高手 继续关注

网友:
很多机子··待机是只有5V或者3V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板可以确定一定是3,5v都有的,

网友:
东芝的电脑插上电源肯定都有3,5V供电的...没有5V应该那里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