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一件

楼主(2011-01-06):
今天上门去修电脑,她说QQ农场里面的牧场进不去叫我去给她看看,我刚以为是网速的问题测网速有8M正常,后来我怀疑是系统,她说她电脑没有重要的资料我就把她电脑全格重装系统,以为这样应该好了吧,可是问题还是一样,她还说她刚买回来什么网络游戏如地下城,穿越火线都能玩,可是现在也不能玩,我郁闷!!!!!!!!系统也是刚装好的网速肯定OK的,为什么这些游戏玩不了QQ牧场为什么打不开!!!!请高人解释一下!!谢谢
还有他的网速下载东西有700KB到900KB每秒我想网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下载东西到百分之99就停住了这是为什么?其它网站一点就进~~~~~~~~~~~~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后来把她的电脑拿到我们店里什么都能玩了,什么牧场,地下城穿越火线都能玩,可是一拿到家里又是老样子,地下城不能玩,穿越火线。QQ牧场也进不了,这是为什么?我更她解释不了啊!!!!!!!!!!!我怀疑是网络问题,             我就郁闷为什么进别的网站那么快,下载也那么快~~~~~~~~~~~~~~为什么就是玩不了~~~~~~~~~纠结~~~~~~~~~

网友:
全部格式化做系统!有病毒吧  或者重新装个纯净版本的!

网友(点评):
她说她电脑没有重要的资料我就把她电脑全格重装系统,以为这样应该好了吧,人家已经全格重装系统过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瀏覽器安全級別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显卡坏了或者显卡驱动错了不对或没装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最好是清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内存试试吧。 上次修到过一个。QQ  PPS 等都正常。就不能开网页。。最后换了根内存OK了

网友:
当地服务器正在维护中吧。可能暂时影响部分功能。

网友:
我和也和它的一样,部分网页很难打开,农场很容易打开,牧场很难打开,甚至打不开牧场,上个网页要重开几次才能开开,前一阵子撤了个512M加了个1G 明天换回来试试

网友:
前短时间也打不开,有时候能打开` 但是比手机还慢.换了浏览器就OK

网友:
客户用的是什么网络运营商?我遇过一次也是这类问题,那客户用的是企业的移动光纤,我接上USB3G模块问题解决,就让客户打电话给移动的人报故障了,后来跟客户回访确认是移动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要么是哦FLASH的问题,要么是她那里的网络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要么是FLASH的问题,要么是她那里的网络的问题

网友:
linmingxing

                       你好,谢谢我现在给她通个电话!!!!!!!!!我也是这样想,她是电信的,叫她叫电信那边的人给她过来看看,到时在和她联系一下我想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用了路由的话,升级哈路由

网友:
用腾讯TT试试

网友:
DNS设置一下看看

网友:
带个笔记本上门去试下

网友:
如果说在你店里是好的,拿回家就不行,那肯定跟FLASH插件啥的都没关系了,系统关系也不大,叫电信的上门查下线路,有的时候线损比较大,也会这样,下载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占网络资源不大的时候,就会这样

网友:
FLASH问题吧...以前也有客户说偷不了菜.换个FLASH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在你们电脑 什么都能玩,在客户那又不能玩,百分百是网络的问题啊,
不能单看它速度快不快,还要看它的一些端口正不正常,有没有封掉一些端口!

网友:
她家是装电信的还是网通的,叫她打电话给客户清一下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
问题就是她的网络有问题。找电信最好

网友:
直接是网络问题,要不就是路由问题,要不就是网络供应商的设备出问题或是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