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M 换改良版6100失败

楼主(2011-01-06):
修到一台华硕X50M (板号F5M)开机无显,电流跳了两次,换内存一样。判断是北桥6100脱焊(芯片周围打了红胶),因6100是有缺陷的芯片,客户同意换10改良版6100.上讯维360BGA(刚从基地买的)换了北桥,加电电流跳了三次,但是点不亮。以为没焊好,加焊还是一样。连换三个 改良版6100(其中一个08版的)都一样,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把芯片换到其他的机器又能点亮!最后把原来的6100换回去就点亮了。可能是芯片和机器不兼容吧

网友:
一般不会的吧,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要注意 点,哈哈

网友:
6100   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MCP67 到是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