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UNF7AX Pro无电

楼主(2011-01-06):
手上有几块双敏主板UNF7AX Pro,开机无电。不知是怎么回事,望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送修理店去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

网友:
想自已动手开刀,是否有更好的见解。谢谢

网友:
测PWRNO电压 3.3~5V   从  1117   发出
触碰开关排针的时候,IO的跳变是否出现
晶振处是否有0.2~1.*V的电压,同时测量谐振电容的好坏 。
摸摸南桥  1117 网卡 等   在通电待命的时候是否烫手
注意PCI A14脚的3.3V电压,以及其对地阻值。
阻值低于80   或 完全导通   可以考虑南桥被击穿了

上次维修一815主板,
晶振两脚分别为 2.01V   0.85V
经过鞋展电容发现与 74hc 芯片相连
之前换过晶振与谐振电容,
看来新手跑弯路是很正常的呢 哈!

网友:
楼主最近天冷生意不怎么好。发过来我提你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