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旭日c466m点不亮故障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1-06):
此机掉地上摔坏的,能触发,但是点不亮,开机电流能0.6A,压北桥有时能走到1A,怀疑北桥空焊,于是加焊,不行!取下重做,现在能到0.7A,压一下板子,有一次到了0.8A,南桥我也加焊过,现在没头绪了,求救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我下载了此板的图纸,但不知道从哪儿查起。板号:IHL00 LA-3691P

网友:
感觉显卡不工作 查下显卡电压!接口有没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显卡有没问题,摔了的机器,可以确定是桥有空焊,重做显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集成显卡的,取下重植过球的,那个桥超不好植,珠子又小,又没钢网,我一个一个摆上去,摆了好几天了,吹的时候一吹又连在一块儿了,看来这个技术活还得多练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集成的显卡,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有几种电压呢?查电容上有没有电压就可以了吗?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查主板各电感处有没电压

网友:
北桥上电容的电压也是可以的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你要看看受力的角度,假如附近有BGA的,肯定是里面掉点了,修过很多这种都是掉电的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摔坏的机器最好别修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是进水的机子和你的差不多。搞了很久没有搞出来。桥都做了一个样。好像内存有过。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