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鍵盤鼠標燈全亮

楼主(2011-01-06):
有塊V星945GZM3主板第一次插上電源線時候鍵盤鼠標燈不亮,等開了機然後又關機的時候主板鍵盤鼠標燈全亮,是怎麼回事情????

网友:
先只插键盘或鼠标,或者用其他好的键鼠替换,排除键鼠问题再说。

网友:
机器能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機器經常重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鍵盤鼠標確定是好的

网友:
你测下供电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供電都正常

网友:
IO到南桥的控制线要量一下

网友:
怪事哈。。。。上次听见一个客户说。他家的电脑半夜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家伙,这也挺吓人的啊,

网友:
插上USB的键盘鼠标试一试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能,就按修键盘鼠标口不能用的故障修,量电压,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不行换个IO试一下吧
前天碰到一个键盘慢半拍的机器,你敲好几下他动一下
换IO好了

网友:
查一下键盘鼠标口线路,没有问题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換了個IO,烤機半天還沒重新啟動了,關機後鍵盤燈也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