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捷波754的板 求助

楼主(2011-01-06):
一块捷波754 GT6的板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了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码,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各位指点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  桥 IO 都压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就加桥吧

网友:
都正常的话,就做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测试CPU的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 和都正常时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
昨天碰见个类似的情况,居然是CPU有问题,真的郁闷,也跑码啊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上BGA焊台啊,应该能OK

网友:
换u,754的它爱坏

网友:
754的主板桥易空焊

网友:
可以考虑虚汗问题了

网友:
加焊板桥试一下,这种桥容易做死

网友:
是双桥的板  做了北桥 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