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F40A不解发

楼主(2011-01-06):
机器不触发  待机电流0.006好像有点偏大  测了无3V和5V待机芯片是MAX8734  20脚V+没有电压对地阻值为12欧好是不是短路了呢 如果是短路了我要怎么去查 17脚VCC也没有电压  IO是ENE cb-1410qf b0的有没有这种图纸

网友:
20脚V+肯定是短路了,比较好查的,这个机子待机时是有3.3V  5V的,在20脚加一个3V左右的电压应该能烧出来。

网友:
仁宝的点火电路 论坛已经有了很多经典的论述 图文并茂,楼主搜索一下参考着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短路了就烧啊  这个是很有效的办法的啊

网友:
应该进过水吧,电击法是个好办法哦。用这样的方法我也修好很多了

网友:
呵呵   修好了谢谢各位是一个电容短路了搞掉就OK了

网友:
B+短路,呵呵,便宜的捡钱了。

网友:
你说是短路了  大哥你有没有搞错啊  如果是短路你的待机电流会是0.006吗  待机很正常啊   根本不是短路现象  因为你说是V+段路的   这是待机就有的  不过你又说对地阻值是12  这个又能说明是短路  真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 就得按照图纸静下心来仔细查

网友:
这个板修过几个都是断线了   393 也重点查一下

网友:
20脚没有电压 且对地阻值小,可以认为是该芯片短路顺坏且把20脚连接的供电电路上的限流电阻给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