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100不用原装光驱做系统的办法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1-06):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东芝R100的售后,一看进不了系统,呵呵,一看瞒漂亮的,好薄,没有内置光驱,但是带了一个外置的 PCMCIA 光驱。
     我想有外置的光驱应该做系统没有问题吧,呵呵,可是怎么也装不进,还没有到按F6那地方就蓝屏,想GHOST可是在GHOST里面找不到光驱。打电话到东芝一问,说要东芝原装的光驱和原装的恢复光盘才可以恢复。
    呵呵,看来是没有办法了,客户没有东芝原装的光驱和原装的恢复光盘,但是我还是没有灰心,因为我知道东芝R100支持PXE和RPL网络启动,所以我就从这方面找安装方法。
    呵呵,我知道有PXE启动应该还是有办法的,因为只要能把GHO文件拷进硬盘就没有问题。我就在百度里面找资料,终于找到了一个好软件,MaxDOS_PXE,支持网络GHO,找了点教程看了下,呵呵,按照教程把MaxDOS_PXE装好,用交叉线把2台电脑连接好,运行MaxDOS_PXE!呵呵, 东芝R100 GHO 成功!
    呵呵,不用发1000多快钱去买个东芝原装的光驱了!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用1.8TO IDE转接卡(这个必须有)接到台式机上然后GHOST,GHOST后装回去。不需要网络GHOST那么麻烦,当然了,如果实在找不到转接卡,网络倒是可以尝试的。

网友:
基本上是二楼那样的做法,都是接到台机上就可以做了

网友:
U盘也可以把!

网友:
  量产个U盘CD启动,很方便。。要卜然还得拆硬盘。

网友:
一般都不用那么麻烦啊 接台式机还是快点要不就U盘都行了还找什么原装光驱哦

网友:
现在很少用光驱了,一般都是用U盘启动PE再GHOST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