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发明,防止加热时主板下沉变型

楼主(2011-01-06):
第一步:工具

边上开小孔,固定螺丝用。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举一反三
自己研究吧,做南桥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最后一句话是:
固定不要太紧,顶住就行,
防止加热后主板向上突起。

网友:
有用吗?挡板局部加热一样会变形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用的是本炮。加热时没有影响。这个只是起固定作用。

加热的话,还是要用上下加热。

网友:
热变形时不可避免的,看如何处理。

网友:
这我估计有点不妥~用挡板,虽然成本低廉,但是由于挡板空位不一,所以在加热的时候应该会造成加热不均匀,从而有可能掉点~这个使用要慎重啊!

网友:
下次我也找个试试!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网友:
做之前把板子先烘一下,这样能有效的防止变形。

网友:
烘干主板比用这个顶更有效果

网友:
上下加热温度控好的 一般变形不大

网友:
档板变形更厉害吧

网友:
觉得是不是麻烦些

网友:
预热烘干会更好

网友:
不错不过夹具好的话一般不用这个也行

网友:
这个能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