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0开机白屏

楼主(2011-01-06):
dell6400开机白屏 独立的显卡板 主板是新换的,。。有遇到白屏的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
建议就是先确定显卡有没有问题,外接试了没有??

网友:
外接也试过了,没显示。

网友:
显卡我加焊了一下,还是白屏啊。屏上3V供电也正常

网友:
DELL机光驱坏也会引起白屏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那个独立显卡小板有故障。

网友:
显卡显存都重做过了,现在外接正常。。还是白屏,,屏也试过了是好用的。。屏上的供电3V也有。。在线等待

网友:
测下屏上信号线有没有1。几的电压

网友:
重做显卡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