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1-01-06):
一杂牌478主板,ps/2,USB键盘都不能用,测的ps/2键盘供电为5.02V,其对地阻值为577Ω,正常为180-380Ω,时钟脚和供电脚对地阻值均正常,能否判定是i0坏了还是bios程序坏了?想刷下bios没有工具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PS\2口和USB口的有可能是IO或南桥,当然你也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别人说刷也能刷好,我没遇到过这类的故障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同时出现问题,看看桥吧

网友:
看下USB接口里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可作为死机故障处理,查查中断和时钟信号

网友:
我想i0坏的可能性高点!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USB有没有五伏,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换南桥的话这板子就没有修的价值了,我修板子只要桥坏了就不修了。一个好的才多少钱

网友:
南桥问题 加个pci的吧 一样用 今天也有这么一块板子

网友:
还是换南桥试试吧  我想还是南桥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误导人  没听说I/O管USB的!有条件 直接炸南桥

网友:
量一下BIOS的13.14.15.17脚,如果对地值偏差在10欧以上就可以干南桥了,不放心就再量一下南桥的总线,对地值偏差也是不超过10欧

网友:
如是确定USB接口不好使,就杀南桥。

网友:
两个故障一个一个的查,跑各自的线路,测电压 和阻值,最后是刷BIOS,换I/O,判断桥坏

网友:
碰到过这类不良,最后是PCI bus不良造成的

网友:
前几在刚修好一个这样的主板,可以参考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6807-1-1.html,,,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了,  建议先耍个BIOS
不行再去杀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