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公共点没有电压

楼主(2011-01-06):
第一个隔离管S极有19V电压,G极电压17V,管子没有导通,公共点没有电压,新手求助,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吗,HP的有些机器必须用原装电源,后面才有电压

网友:
量量公共点 19V的地对阻值,一般在400-500多。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系统供电3.3V滤波电容两端阻值只有24,北桥上有两个电容两端阻值为0

网友:
N沟道还是P沟道的管子,如果是N沟道的管子,说明管子已经损坏,如果是P沟道的,控制栅极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
正常 要是N的管子应该通的,,    如果不通的话,,要么就是后面有问题,,,打下阻值,,,,要么就是管子本身坏!!!

网友:
换一个管子试试,必要时查查主供电芯片

网友:
公共点电压修好,北桥短路

网友:
先量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还有看一下你是不是用的是原装适配器。这个机子3V5V芯片和IO容易坏,你查一下。

网友:
先测各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弄哦,你说公共点电压修好了 是什么地方坏了呢?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如果是 965 以后的北桥上的几个电容 的阻值为0  是正常的!

网友:
大口HP的电源  中间的针是反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