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显卡后不认内存求助各位

楼主(2011-01-06):
做完显卡后不认内存,求助各位
不知道朋友们遇到过这样的奇怪问题吗:机子做完显卡后(重新BGA),原机的2条内存只能用1条了,而且2条都是好的,2条一起上就不亮机,我已经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机子了。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
检查显卡周边元件、特别是显卡与北桥通讯的相关元件。如果正常,显卡没做好,引起北桥工作异常。

网友:
把北桥也做了吧  下次做得时候 用隔热胶带或者铝箔  多贴点

网友:
什么机器呀,楼主,   可能你动到北桥了,

网友:
首先你的显卡就没做好   不然故障不会扩大  其次内存单独一根可用 苗头指向北桥 和内存槽

网友:
高手们给指点一下,我也遇到过这情况HP DV3000换升级的631远来两条1G的内存只能任一条,内存都是好的,

网友:
查下SM 总线正常吗?  看看掉件了没有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条内存单上任何1条都亮机,2条一起上就不亮了。北桥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 你焊显卡的时候吧北桥焊虚了

网友:
上次修的2个K431的板子,都是加焊好的,可现在又返修了,再一测,显卡坏了,这个机子的显卡这么容易坏吗,请问朋友们有可以替代的升级产品吗?

网友:
你那是不是显卡没做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