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2/1333 数码卡过2A有反复跑c1

楼主(2011-01-06):
手上有一片945GCT-M2/1333 主板。查上诊断卡跑C1过26然后又开始跑C1。反复这样就是不
亮。求救啊 刷过BIOS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北桥周围供电

网友:
量量负载电压和SPD电压看看对不!

网友:
北桥虚汗了,内存坏了,都会

网友:
不要忽略 IO部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不然不会过内存

网友:
桥的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压着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