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 T42无3SW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想问个关于IBMT42 3SW出不来的问题,目前查到TB的VREGIN16正常,3SW出来前3个条件都算正常,分别是2PINAC接入检测信号-EXTPWR低电平,55PIN温控检测也是低电平,还有54PIN电池电压检测是4.5V的高电平,好板上也是一样的电压,之前怀疑是这个脚有问题,对照过,跟这脚相关的外围电路都换过,TB也换过2个,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条件导致的TB3SW出不来,希望张老师提点下!!!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下,别沉了啊,各位大哥师傅们多多提点啊,小弟不吝感激啊!!!

网友:
34 P  10P还有11p正常?

网友:
16v线流电阻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10PIN的相连的外围电容电阻都正常,不知道是先3SW出来之后才会量到10,11PIN3V左右的高电平还是10.11PIN只要有16V的供电到就会出来,34PIN正常,希望这位大哥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限流电阻我早查过了,都是正常的,还有帖子上其他3个条件都正常,不知道还有没遗漏或者没查到的地方,大家知道的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