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z03软关机关不上

楼主(2011-01-06):
这个本子原来是用有线上网就花屏死机,我重装系统后上网不花屏死机了,但是点XP的关机
笔记本
只是断电一下又开机了,但是按开机键可以关机,这是怎么回事?
笔记本

网友:
看看系统中的电源管理模式是否正确
换个系统版本看看,有时是系统版本中的主板驱动上错了!

网友:
原来我在神舟里面也看过这个问题哦。好像是BIOS的问题。不是很兼容XP 你装WIN7看看还有没这问题咯

网友:
哎呀。笨蛋 在网卡设置里弄下 网络唤醒关掉就OK

网友:
fm13962261
的帖子
我都把网卡给禁用了。你才笨那。

网友:
对你无语 好心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