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c776 屏幕老自动弹出亮度调节

楼主(2011-01-06):
冠捷17的纯平显示器,老自动弹出亮度调节按钮,按菜单键能用,右键能用,左键一按也成右键了,总之菜单窗口根本无法调节,数值只能加值不能减值,要是开关坏了按着有反应,就是反向了。高手帮帮,该怎么办

网友:
按键部分短路了,或者不良,你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一下一般都会好,如果还不行就把按键板上的滤波电容拆了,试试,如果还不行把驱动板上接按键板接口附近的滤波电容也拆了,应该会好的!

网友:
把驱动板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把那按键都拆了..留个开机键再试下..

网友:
换按键,通病

网友:
按键有漏电,串键了,全换了吧

网友:
把按键都拆了看看是否会跳出来,按键板上有电容的话把电容也全下掉

网友:
换按键 量量有没有串线,如果排除  刷驱动板程序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
按键有漏电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按鍵部分短路了,或者不良,你把所有的按鍵都換一下一般都會好

网友:
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把按键都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