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222WT

楼主(2011-01-06):
同行拿来,客户说用着的时候冒烟,插电试机白屏。拆机检查发现驱动板上一个三极管背部烧焦了,型号是A1241,查看电路是控制屏5V,测屏供电无短路。上网查了下资料,在料板拆了个STB1277装上,通电亮机,接上信号线,图象正常。

网友:
这是一个PNP的管。换一个参数比原来大的都行。今天我也修了一台一样问题的。只是换的管子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 !屏供电一般都是P沟通的管子

网友:
上次碰到个这个管子发热的,电压也不出来,结果是一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b772 代换

网友:
天天看,天天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今天我也收到一台22LG液晶 也是A1241烧了  不知道用什么来代换  (液晶很少修  可主板上没有这个三极管)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是在CRT的板上拆的。其实A或B字头的管很多都可以用,而且也很容易买到啊。

网友:
这种是屏供电的管,经常有会烧这个的。

网友:
这个月7日我换了A1241后机器客户拿走了  今天打电话过来说又白屏了  是我换上去的管子不好还是~~~    求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