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77主板检测风扇错误然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1-01-06):
给HP代工的MS-6577主板检测风扇错误然后自动断电,进BIOS查看了没有可以关闭CPU风扇检测选项,有谁知道该如何解决吗?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风扇的问题

网友:
你的插口是不是插错 了

网友:
1.查看CPU风扇有没有接错,不要接到SYS-FAN 口上),
2.刷BIOS
3.将那个风扇检测脚该到地上(低电平上)或者接到附近的3-5v供电(高电平)

网友:
看看风扇的借口旁边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备份bios后用软件把风扇选项改出来或者直接关闭风扇检测。

网友:
试试换个风扇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