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最近又死机现象,不过把鼠标给拔掉就不会出现死机

楼主(2011-01-06):
华硕笔记本最近又死机现象,不过把鼠标给拔掉就不会出现死机。

网友:
鼠标换个U口插试试,再在之前的U口上接上别的USB设备看看还死不

网友:
鼠标还过么 呵呵 最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那就查查U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