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少见问题

楼主(2011-01-06):
因特cpu  nv大显卡,开机到xp滚动条快结束时掉电重启。 机器还没拆开,想问下谁遇见过 大概什么 问题

网友:
系统!怀疑是的全格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排除了 硬盘 内存都排除了  w7 xp都试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头疼啊,先把外设都拔掉吧,看看是否还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 南桥坏的少 明天和客户碰下看看  同意了再修

网友:
做显卡,n卡爱虚焊,直接重置,然后加铜片。

网友:
你用什么方法排除硬盘、内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的新的

网友:
拆除外设,提升散热

网友:
这款机器挺不好弄的 ,显卡做了爱返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希望你可以把解决的方法一同贴上来,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