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刷完BIOS后MAC地址全是FF/ 供大家探讨!!!

楼主(2011-01-06):
       最近我修了好几台X61都是加电不亮还报警 刷完BIOS后开机正常(应该又是通病吧)。后来试机发现上不了网,网卡受限 MAC地址全是FF。最后找了相关资料终于搞好了   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能够避免刷完后MAC地址不丢失。MAC地址是在BIOS里吗,为什么IBM其他型号的刷BIOS完后没问题呢?愿和大家共同探讨,请多多指教.......

网友:
从官方找与笔记本同型号的bios(小号最好一样),提取出来刷上就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另外,既然贴已经发贴了,不防将你是如何解决的一同贴上来,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有个工具就是在DOS下写MAC地址的。。

网友:
好像要自己备份下来的才行,之前在官网提前的都会把网卡的地址刷没了,后来都是用网卡软件写进去才搞好的

网友:
我也好奇楼主所说的“上网查资料终于解决”的方法,就搜索了下,发现CHINAFIX有类似解决方法,使用的是一款叫MACFLASH的工具,07年的帖子了,解决X61的MAC为FF的,传送门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7628-1-1.html
由于手上没X61又不想浪费分下,有兴趣的朋友自己试验咯,

另外查了下,网上有很多写MAC地址的工具,但大多是某个厂商针对自己的芯片制作的,比如著名的“螃蟹”RTX系列的网卡芯片可以去官网下个改MAC的工具,还有号称可以支持大部分芯片的万能MAC地址修改工具,俺也没试验哦,

但是最简单的就是在系统里直接指定给网卡一个MAC地址,但重做系统后需要再次填写,操作是这样的XP系统为例:
网络连接
网卡的配置
高级里面
有个networkadd的
那个就是 点上值 写个你需要修改的MAC地址

以上资料都是我在网上粗略查的,跟各位分享吧,搂主估计是懒得打字,我代劳了,

最后唠叨一句:很多本本或者台式主板集成的网卡是通过一个芯片来储存MAC地址的,跟MOS管很相似,8个脚,常见的叫93C46,一般就在网卡芯片旁边,这个东西能否用编程器刷新不确定,但坏了就是网卡可识别装驱动,接网线提示有连接但没数据交换。

网友:
今天修几台X61加电不亮。刷完BIOS后MAC地址全是FF。。需要刷写MAC地址。在论坛上没找到软件。在外面找了一个发上来,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软件使用方法也是在别地方找的,直接贴过来吧。
使用方法,首先准备一可启动到dos状态的usb闪存盘,然后下载本贴附件压缩包,并将其压缩到USB闪存盘中。用可启动dos USB闪存盘启动电脑到dos状态,进入mac1目录,输入命令:EEUPDATE /NIC=1 /MAC=????????????    ?代表你需要的MAC地址码。成功program完的话,应该显示网卡型号。诸如:某地址成功写入某网卡之类的提示。

网友:
重写MAC地址软件

重写MAC地址

网友:
路过 开来mac地址可以用软件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