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掉电,触发就掉

楼主(2011-01-06):
A8J 940集成显卡的,按开关键,瞬间电流到0.09, 就掉电,实测,掉电瞬间有TPS51020 有5VSUS和3VSUS 产生,瞬间就掉了,把JP5101 断开后,开机能测到5VSUS和3VSUS ,且不会掉,只要把3VSUS的JP5101连上,5VSUS和3VSUS 就掉。怀疑3VSUS负载短,实测正常,实在是没有思路,拆了南桥,开机测试3VSUS 和5VSUS 不掉了,以为是南桥坏,上个新南桥上去,还是不行,掉。

网友:
请高人给个思路啊。

网友:
拆网卡芯片,1394芯片,pc卡芯片 com芯片 等跟3v供电有关的外设,看是否他们把3v拉低了

网友(点评):
正解 不过先查出是+3V短还是+3VS短 这俩个电压都是通过3VSUS转过去的

网友:
查供电PG及EN信号,重点在芯片组供电部分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5465-1-1.html 很经典的分析案例  ,仔细看看你的板子有没有进过水的痕迹?

网友:
感谢楼上的兄弟,下来看 看,如果能修好会汇报情况

网友:
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那一路信号没发送出来  你看一下所有的PWRGD信号正常不?就是供电芯片产生的那些  信号好的信号有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
3.3短路了  按图纸 拆电感一个一个查

网友:
家汗北桥试试..

网友:
0.09电流这么小 不像短路的样子 有电压煤出来 再仔细查下

网友:
楼主可以用3V的电压烧一下,看看是哪烫,关注你这个贴子,好没好说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容易虚焊,加焊一下试试试

网友:
JP5101  你把它断开  然后用电击法, 烧一下后级试试

网友:
关注结果,希望能够了解真相。

网友:
先断开看是什么引起的短。

网友:
可以加汗北桥试试呀

网友:
修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