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usb口问题

楼主(2011-01-06):
插上usb设备时有时蛮正常,有时提示不是高速接口,还有就是传文件的过程中突然掉了然后自己有自动连接,掉了自动连接后速度异常慢传600M文件要10分钟,正常情况下只要20多秒!
请高手帮我!

网友:
USB滤波元件有虚焊,或者USB电压偏低。

网友:
量一下USB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usb的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供电正常,同时接连个移动硬盘都可以对拷呢,但是有时正常,有时用一会就提示不是高速接口!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