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技主板通病。。谁帮帮忙解决?

楼主(2011-01-06):
今天网吧拿来了几快ABIT  NF-M2S 的主板。。。说是到滚动窗口就断电。。每一次都是这样!MD太难修了。。测量各路电压都正常。。桥片NF6100温度正常。。IO和主板各部件都没有发热。。真是奇怪的很!

请问有师傅修过这样的板吗?通病问题出现在那里?(桥我已经加焊过了。。CPU供电IC6566-CRZ我也换过了。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拆掉网卡跟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要从2方面入手,一个是软件,你可以看下进PE会不会掉电,如果不会那么你有可能是哪个驱动加载不对,如果一样掉,我曾经碰到一块华硕主板也是一样,故障原因是内存供电的一个管,没有完全击穿。我换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拆掉了。。还是一样断电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cpu供电场馆的g极 看波形有变化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
信号问题难修哦

网友:
清一下CMOS,不行刷个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过了。。一样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毛病,用的是AMD4000+,全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