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的几个条件如何测量?

楼主(2011-01-06):
3vsb、rtcrst#、32.768k、rsmrst#  主板的这四个上电条件如何测量?在什么地方测量?期待各位高手的耐心教导!在此多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3VSB 开关阵脚上有3V以上电压就正常
RCTRST#  CMOS跳线上3V左右的电压
RSMRST# 在IO阵脚上.IO型号不同,阵脚也不一样
32.768 在南桥旁边上晶震上

网友:
3vsb可以在PCI的A14脚测、RCTRST#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2.5V-3V的电压,32.768k要测的是南桥旁边的晶振用示波器测是否有跳变、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

网友:
你上面说的3vsb因该是在开关排针上测,不过也有5vsb的  我上面说的PCI 上A14脚测得是待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呀!还望以后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多学了点知识!谢谢!还望以后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
不用那么客气的,同为基地会员 我们和其他会员们共同讨论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