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12a电动车充电器加个12v的风扇怎么加

楼主(2011-01-06):
48v12a电动车充电器使用中发现发热量大,想加个12v的电脑机箱风扇,该怎么加,还需要加什么元件,请大家帮忙,先谢谢啦

网友:
困难,电动车充电器输出的是48V,降压的方法应该用场管比较妥当,一般的充电器用3842的都是两路输出的,一路12V直接给风扇。不晓得楼主的充电器是什么牌子,这么假的!!

网友:
回楼上朋友,充电器是小刀电动车自带的,发热量巨大,没有风扇散热的情况下,半小时不到,变压器就非常烫手了。
不知道能否用电阻或者二极管,三极管,或者其他元件输出接12V风扇?
大家帮忙

网友:
用一个中功率三极管、一支12V稳压管和一个10k电阻就可以.

网友:
楼上是想当然得出的想法吧。简单的计算一下,假设风扇使用0.2A,12V供电时功耗是2.4W。那么,你所用的那个中功率管,则承担了[48-12]*0.2=7.2W,需要加个不小的散热器了。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变压器上绕一个绕组,然后整流滤波完事。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怎么绕呢,是把变压器取下来直接用漆包线按照轧数比绕在上面吗?

网友:
加一降压电阻即可,可从供LM358的供电处取得。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的8n60损坏,可以用D304X替换吗
如果不可以,可以用什么替换
最好是以下其中一个,sbl3040PT,SBL3045PT,12C20C,16C40C,20C40C

网友(点评):
全部都不可以

网友(点评):
8很好买呀几毛钱一支

网友:
具体的做法并不一定需要把变压器拆下来。如果骨架上的线包并不是绕得很满还有空隙可以穿过细铜线,就可以直接用细铜线在线包外面穿绕几圈,然后接上整流滤波并带上负载测量输出电压值。这个要看是哪一种变换形式,如果是半桥即有二个开关管的类型,穿绕的圈数不用很多。相对于单端反激式的变换器则可能需要多绕几圈。同时需要注意加绕线圈的极性,单端反激式的正负脉冲电压值不一样,正脉冲电压较高,负脉冲电压较低。加上整流电路与负载就可以分辨出来了。如果只是简单的解决问题,可以利用正脉冲,不用穿绕太多圈数。如果希望加绕的输出能力较强,有较低的内阻且电压较稳定的话,则需要利用负脉冲。这二者要区分也很容易,在相同圈数的条件下,调换线圈的两个接头来测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就能区分出来了。
为了安全着想还是补充一下。测试电压时绕的圈数不要太多,一般两三圈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判断好脉冲的极性之后,就可以按比例来加绕以得到所要的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