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个怪问题

楼主(2011-01-06):
今一客户拿来一台HP G3028GX品牌机,开机无信号,把毛病放在了显卡上,用主板集成的显卡可以开机正常,用独立显卡就不显示,以为是独立显卡的问题,把显卡换台机器上一切正常,可以显示图像,拿回去就不显示,显卡的插槽也处理了,还是不行,换一块显卡插上就正常开机。呵呵,有些啰嗦了,(品牌机的显卡主板都查不到毛病,分开都好使,放在一起就不显示)
不解,求助了在线等 呢,

网友: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或者电源其它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已经给用户换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换过了不好使

网友:
那就换个主板,便宜

网友:
迷糊,两样都没坏你咋换

网友:
什么叫不显,上图吧

网友(点评):
不显你不懂吗?上什么图。

网友:
这是总线的问题,经常碰到,有时做一下桥,有时给显卡做一下bga,有时都做了还是不好用,今天也接这个机会向高手学习一下,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我见这一块5000+在ONDA的N61还是什么型号的 就会过热保护  一玩游戏就会重启 看CPU温度 上到80几了  可是上其它的U  5400+ 4400+ 都可以正常使用  玩游戏再久都没事
  U上到其它板子上 也没事  怎么玩都不会重启 但是两个样上到一块  就又有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不显就是不显示器上面没有画面呗,用诊断卡跑码到A0电脑正常起动,插原机的独立显卡就不显示,别的显卡就可以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换一个风扇让风扇的风吹到桥上,还有一种就是cpu的功率不一样,在BIOS里的设置一下cpu的工作电压(也是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阁下的意思问题出在主板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见过..可能是桥的问题..你做一下在看看吧,我做过

网友(点评):
不知道就别乱说。。。。。

网友:
一是不会,呵呵,二是没有设备做桥

网友:
实在不行就说是显卡坏了憋  给他换另一块

网友:
家用机就是这样的 不可以纠结这个故障。
只能说是兼容性问题,一般独立显卡的机器容易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听说要升级BIOS就可以,我没有遇过这样的问题。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客户拿走了回家用集成显卡了

网友:
但是还是想不明白,
现在我就差没研究桥了如果桥有问题的话为啥插别的显卡好使呢
在BIOS里面都调过也不好使,还有就是不兼容的事,都用三年了还能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吗
不解,一直是个大问号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一次类似的怪问题:显卡器和主机一直用得好好的,突然有一点不显示了,显示器和主机都是好的;后来没办法,只能把她那台显示器跟同一办公室的另一台显示器对调一下,两台机子都正常了!至今也没办法解释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个BIOS可能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脏话*....你知道个毛啊

网友:
说不定显卡和主板都好的,有可能把主板和显卡都拆开再装上就好了,现在的品牌电脑有很多不明所已的怪问题,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网友:
北桥分为两路地址线分别控制集成显卡和独立显卡 基本上来说集成和独立式没有关系的
你这种情况应该先查显卡和北桥之间的信号线   再查北桥

网友:
机器什么配置?以前有个intel原装板agp显卡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兼容性问题,富士康的一些主板也这样子,显卡在要别的机子上点亮了,在装回去,才可以显示,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