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9500GT战斗版DVI+VGA+HDMI 512M显卡问题

楼主(2011-01-06):
故障:不显,客户拿来时询问此卡故障,说玩玩着突然花屏,重启就检测不到,换过别的主板也一样,我支开客户后,先清洗一遍试,再加焊了GPU后上机一样故障,有时挡主板,有时能过但识别不了显卡,不知道那位任兄修过或(遇到)过此故障的。麻烦指点指点...会是BIOS问题吗?请版主出来说说...
显卡

网友:
就你理论都不通,还当主板,啥叫当主板?核心,显存,时钟,复位电压都是多少,你测了么?还叫版主出来,我来就行了。

网友:
芯捷电脑
的帖子
什么叫理论不通啊,上显卡主板不开机,这么明显的字眼你看不出来...哎...杯具...

网友:
二楼说的也没错,您可能是主板修的多了,对显卡不甚了解。既然是显卡的故障,当然应该像二楼说的先仔细检查显卡。一切结论都是在检查后得出的,还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就焊GPU,我们除了佩服您的胆量别的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