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开机按键旁U20 是什么原件啊?

楼主(2011-01-06):
一个K8M800-M3 开机按键旁U20 是什么原件啊?
被别人掉包换成4500的,而且是冒泡的,
想问原型号什么啊

另外想问下这个机器的IT8282M后面字体是什么?BYL???

网友:
那应该就是个4500场管

网友:
谢谢,这个管子起到什么作用
我记得4500,是个自动选择管。华硕,华擎,以前老用这,老坏着。内存边上用

SD,DDR内存电压自动选择。。。但是好多人老是一起将插入,就烧毁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