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利用控制模式的变异,低成本维修的启示。

楼主(2011-01-06):
惠普D3000采用网络唤醒的方式来解决按开机键不触发的问题,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原理是采用网络唤醒时,PCIE_WAKE#的3.3V,拉低,产生低电脉冲触发,从而唤醒主机,从南桥、EC分别输出控制信号,满足供电的输出以及其他电路的工作,达到开机目的。当出现EC或者南桥芯片局部损坏时,更换一是成本高,二是劳时费力,也增加了维修成本,对于微利时期压缩成本,就是在提高利润啊!!将PCIE_WAKE#信号接开关键,闭合开关键是直接将此信号线电平拉低,从而达到了触发机器的目的。这种通过不同的控制信号的变异,达到同一目的的做法值得深思!!!

网友:
很佩服这种思路!很厉害!

但从维修角度来说,芯片局部的故障后续可能会扩大。所以质保引起的二次维修可能会使维修成本更高吧?

网友:
可能楼主忽约了如果EC不开机了,这个方法根本不管用,我至少尝试过多次利用这个信号的,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