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ZM6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1-01-06):
各位大哥,帮帮忙,V星945GZM6键盘不能用,接口换过了,是不是I/O的问题,等待。。。

网友:
  先量量接口的阻值     再拆排容  再换I/O

网友:
按照二楼的方法检测,io坏的机率很大,前一段我修过一块杂牌945的主板,键盘不管用,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容也拆了,不行啊

网友:
那就换I/O试下,再不行就用USB接口的键盘鼠标算了。

网友:
您好
鼠标、键盘有的是IO管理另一种是由南桥管理,请由简到繁开始检修,键盘,鼠标街口对地阻值,经过之上拉电阻及SMD电容等等之相关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接口的地线   电压。。数据线   正常后 。去掉排容试试。 还不行   就只有换IO了

网友:
供电脚和数据脚的电压是否正常?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先量供电脚的电压信号脚的电压,不正常就找相关元器件,正常就换IO

网友:
用USB键盘看能不能用

网友:
先测一下供电啊

网友:
接口附近的排容摘了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