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机一插U盘就死机

楼主(2011-01-06):
        主板是华擎P4I45GV 。为什么主机一插U盘就死机,而插U口鼠标就能正常用,而且还有个更让人想不通的问题,就是通过一个USB HUB再来插U盘,这样U盘就能正常用了,U口电压5V正常,数据脚对地阻值也正常,电源,U,内存,系统都换过了,无果。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网友:
换个U盘不就晓得是U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了嘛

网友:
先排除U盘哦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查 南桥的USB热过流保护信号。一般是3V经过上拉排阻到南桥

网友:
这问提我也没搞懂,

网友:
有的`  反正是外端问题. 我还遇到过 蓝屏呢```

网友:
哎,这问题只能怀疑南桥了啊

网友:
第一查U口供电,,第二查南桥,,

网友:
南桥的USB热过流保护信号。一般是3V经过上拉排阻到南桥
那是什么信号相关参数是?

网友:
....南桥接管USB啊、、、

网友:
客户送修就是修这个问题的 ,我当然得先换个U盘试了,U盘绝对没问题,在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U盘直接插U口就会死机,而通过一个USB HUB再插到机器上就能正常用了呢

网友:
U盘接口与机箱短路了~你接前置试试~应该就没这个事

网友:
你所有USB口都换过吗?可能是USB瞬间的电压高引起的?USB HUB可能有降压的作用吧 个人猜想

网友:
这个主板在其PS/2口背后是不是有PS/2口的跳线啊?
一边跳5V的, 一边跳5VSB的,是不是跳到了5VSB这边,导致电流过小啊。跳到另外一边试试。

网友:
同意11楼,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后面四个口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在5V这边跳着呢,如果跳到5Vsb那边,键盘就不管用了,开机还嗒嗒一直响

网友:
我和10楼的想法差不多

网友:
我也怀疑是前置USB供电不足
我有个免驱的摄像头 插在前置U口上面就显示该设备不能使用 但是插在后面主板的U口上就正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插在后面U口上试的,一插就死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接口也不行,只能是南桥啦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源换过了,现在除了主板,别的东西全都换过,还是那样啊

网友:
5B供电不足

网友:
换个 南桥试试 吧

网友:
usb 不能工作在2。0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假如真是USB不能工作在2.0状态下,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
U盘是什么材质的 是金属壳的不?

还有你打一下 主板io接口的外壳 看看对地{插座地}有没有电压!
接地不良 遇到各种漏电 就会产生差U盘死机蓝屏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F:

换个U盘试下,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有块和你问他差不多的主板,电压阻止都正常,U盘和USB鼠标都不能用,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俺也遇到过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