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一个问题

楼主(2011-01-06):
  主板不触发应该从那里开始下手  一看到不触发的板子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跑线路,触发排针--IO--南桥,还有一些小元件:电阻、二板管、门电路。还有CMOS电池是否达不到电压,CMOS跳线帽跳错,晶振损坏,两个谐振电容。

网友:
记一些典型的开机电路就有思路了。可以到坛子里搜。

网友:
3楼是思路,2楼是细节

网友:
修的 方法 论坛有很多总结的很好的 帖子

网友:
不触发,先查3V 5V待机电压,还有出发排针有没有电呀,在就查32.768KHZ有没有启震如果没有压下SB看起震不,如果正常,就追PS-ON的线路,追到那就把那换了试下,还有CMOS清零,注意跳帽,和CMOS电池的电呀,有没有2.5-3V电压,在就刷BIOS试下

网友:
还有不出发,压下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高手啊。以后多多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变是啥意思?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跳变就是电压的变化,比如短接开关针后,IO的某一脚原来是3.3V,变成0V,这就是跳变

网友:
还能有比不触发好的板子嘛

网友:
很多维修的知识技巧不是问来的  是看来的学来的  论坛里的有关知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