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1-01-06):
前几天收到一台DELL PP38L 的机器刚过保修期。机器故障是不开机,待机电流是0.006 开机键按下后是0.009 。拆开机器看板号是:DAOVM8MB6E0 上基地下来图纸准备大修
1:首先找到开关键到EC的125脚有跳变
2:同时EC 的81脚输出SIO_PWRBTN# 信号待机时是3.3V的高电平,开机后就是低电平了。但是EC 到南桥中间有个D10的二极管,而之前说的高低点平的是二极管的1脚 2脚无跳变一直都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SIO_PWRBTN#没到南桥,然后我就开始动手了。
3:我直接把D10给换了 但是还是老问题。然后又查资料想搞清楚D10 是干嘛用的。经过查找知道D10 是做隔离用的,但是我有不懂了既然是做隔离的那怎样才能把信号传到南桥呢?
4:第二天还是没思路打算放一放的时候, 又接到台 DELL PP38L 的机器,是硬盘坏了主板没问题。直接拆开机器测了下D10的1,2脚的待机和开机状态的电压是这样的1脚有3.3V的高电平 2脚是低电平 开机后是1脚低电平 2脚是高电平 在经过查找资料知道开机后SIO_PWRBTN#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也没多想就直接换了南桥结果还是一样接着又查南桥的四大工作条件也都有
5:然后这板子又放了好几天 今天老大让我看下南桥的工作电压结果少了一组+3.3V_SUS 找到哪里有问题就简单多了直接找到+3.3V_SUS的出处 PQ28
经过查找发现PQ29A坏了导致 SUS 3.3V ENABLE开机时无变化直接找了个管子把PQ29给换了后终于开机点亮了

网友:
修好就好了,经验是积累出来的

网友:
哎!什么时候可以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有老大的指点才行吧

网友:
+3.3V_SUS 这个电压应该给南桥供电用的吧

网友:
这个信号我见过,, 有的换EC可以,,有的换SB,也好过

网友:
你老大那还要人不?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3.3v 南桥供电吗?

网友:
南桥晶振起振吗?

网友:
+3.3V_SUS 是南桥什么电压的

网友:
关键时刻老大出马,一个抵两,估计楼主还是大意了,SB必备工作电压没有查全。

网友:
你的SUS_ON都出来了,电流才以.009 吗

网友:
SIO_PWRBTN# 这个信号貌似不是南桥发给EC的吧,,  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
还是没有查清SB的供电呀,小心呢,不然头都大了,也找不问题

网友:
D10的作用是使IO发出的信号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情况还不对,你上电的过程是有问题的,那个+3.3V_SUS是固然要出来,但SIO_PWRTN#是怎么个过程,你还没说明白的

网友:
请教楼主“南桥的四大工作条件”是哪四大,想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拆开机器测了下D10的1,2脚的待机和开机状态的电压是这样的1脚有3.3V的高电平 2脚是低电平 开机后是1脚低电平 2脚是高电平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2153-1-1.html

这个不是很理解。开机后是1脚低电平 2脚是高电平

网友:
按开机键后,是EC伐给南桥的开启信号。

网友:
几时才能和你们一样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