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vm-rz 主板插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1-01-06):
一块 三个PCI槽插网卡后都不能用,驱动没问题,系统没问题
是不是SB挂了?
主板
技嘉

网友:
测PCI的AD线对地阻值,也可以插上PCI接口的其他设备看看管用吗

网友:
再换个网卡试试,然后按二楼方法去做。

网友:
是不是网卡本身有问题

网友:
有个时候多插几次也许能检测到

网友:
还是老说话...打PCI阻值再算吧..

网友:
量下PCI槽子的电压 时钟 和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