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辨认显卡是有铅还是无铅的GPU?

楼主(2011-01-06):
买了BGA返修台,手头上有一些显卡要修,我知道有铅温度为183度,无铅217度,但怎么样分辩是有铅的显卡还是无铅的显卡

网友:
处于安全考虑,我们先按是有铅的BGA来对待,输入有铅的温度曲线,同时将测温线插入BGA内部,。待测温线检测温度达到190℃时,用镊子不时轻碰BGA,看BGA是否已经融化,如融化则是有铅BGA。如果检测温度达到217℃才能触动BGA,说明此BGA为无铅的BGA。

网友:
1,看上面有没有标注  Pb 加一个斜杠杠,有的是无铅的。
2,看板子上有没有RoHS,这是欧盟的环境保护的认证,有的是无铅的。
3.,07年以后生产的主板,显卡是无铅的(国际大牌子,杂牌子就不一定了)

网友:
你的机器温度貌似设定低了

网友A:
我就搞不懂显卡里要铅干什么?

网友:
每天顶一顶,快乐无比额

网友:
比较新一点的一般都是无铅的,,,早一点的板子都是有铅的,,

网友:
看牌子..啊...大牌子一般是无铅.....或者你先从有铅温度做..如果..OK.就OK..不OK就OK..再做无铅.温度..

网友:
有铅温度为183度,无铅217度
你的说温度是显卡耐高温程度么?

网友:
有铅的温度低,无铅的温度高,只有从温度判断了!!!

网友:
软一点的板是无铅!

网友:
看主板上焊锡的色泽,发雾的就是有铅,发亮的就是无铅。

网友(点评):
这是个不错的辨别方法。

网友:
新的一般都是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搞不懂显卡里要铅干什么?

所谓有铅无铅其实是焊锡含铅与否,因为铅有毒所以现在提倡使用无铅焊锡。有铅焊锡融化温度比无铅焊锡低。

网友:
也可看空焊盘,有铅的一般会镀锡,无铅的会是土红色的(类似铜氧化后的颜色),另外,我觉得13楼好像说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铅183度 无铅217度是指有铅和无铅的熔点。加焊时要高于这个温度。

网友:
13楼的确说反了,焊锡含铅越多越亮,无铅焊锡是不亮的呈现暗色无光泽。

网友:
我识别很简单一般无铅的整块显卡都是无铅焊的 拿电烙铁试焊下那些显卡上的元件 看是否比较难容化。。。。。。。。。。这样不难识别了!

网友:
显卡芯片上的型号有-N的是无铅的 没有-N的是有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