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的问题

楼主(2011-01-06):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海尔笔记本,什么型号忘记了。是进水机。主板上没啥水,烤了一个下午,装机。亮了。但是喇叭有很大的杂音。进系统也是很大的杂音。但是按静音后,就没杂音了。可以确定喇叭是好的,而且喇叭没有进到水。从来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我是个菜鸟。望各位师傅指点。感激不尽。在线等。。。。。。。。。。。。。。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先装驱动,再换一个喇叭,声卡解码器是否有杂波

网友:
信号干扰,一般人修不了。

网友:
排除软故障后。一般声卡不良引起的多

网友:
小心留意...所有进入处的PCB...或者电容

网友:
小心留意...所有进水处的PCB...或者电容  人老了..打个字都错..

网友:
忘记说了,系统重装过,可以排除是软件的问题了。
貌似有点麻烦呀。。。。

网友:
望师傅们出出主意啊。有点儿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