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GN-BX143C的怪问题

楼主(2011-01-06):
这段时间有个客户拿来一台索尼VGN-BX143C,说是开机屏幕只显示五分之三,有五分之二是黑屏,图像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开机检测一下,的确屏幕分辨率出现了问题,图片和文字都拉长了,以为是分辨率出现问题,设置一下分辨率,还是老样子,我只好重启一下,又恢复了正常,再开一下,又出毛病了,我很无语,想必是显卡问题,但是客户的机器可以开机,我想请教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就是显卡问题...白屏..或者四屏或者上下屏........重启后..可用的..更加%100是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你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