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需预热,关机电源指示灯不灭。

楼主(2011-01-06):
一台05年联想台机拔掉电源插头后,过段时间再插上,需要预热一段时间后才能开机,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不灭。再开机的话能正常启动,但关机后电源指示灯仍不灭。是电源电容还是主板电池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源看一下

网友:
关机后是不是主板还有电压在。没有掉下去。 就修那个没有掉下去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观察电源有没有明显的电熔鼓泡现象,如果没有可换电源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