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L88IW图像淡

楼主(2011-01-06):
亲戚给一32寸的创维32L88IW液晶电视,说是开机看几分钟后图像就慢慢变谈了,只剩下白屏,声音正常.售后说屏坏,开价要两千多接近3千。就送俺了。没修过液晶电视,连液晶显示器都没拆过,不过既然是送的那就当练手吧!开机试机就如亲戚所描述,量了电源各点电压都正常,过几分钟就白屏基本看不到图像了。网上查说是主板坏,在翻着板研究的时候看到有AV输出,就接到另一台电视上,图像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到《家电维修论坛》发帖求助,有说是上屏线接触不良。就把屏线拔下来量了,正常。思路转移到逻辑板上了(还不知道是逻辑板,是按型号在淘宝上搜才知道的)。考虑着淘宝上买了块来试,可又怕是屏坏买了浪费钱,就在网上找了板上芯片的资料来看,再量各点电压也跟资料上标的一样,维修陷入了困境。不甘心就拿表对着板上的电容一个个的量,当量到C90电容时没有充放电现象(本人量电容喜欢用指针表),焊下来一量果然漏电了,有一千欧电阻,找块板拆了个10UF的装上。再把剩下的都量完没问题了就把板子挂上试机,一开机靓丽的图像出来,心里那个乐啊!就这样裸着看了2个小时正常装机OK!
心里高兴上来分享
图中画红圈的电容

网友:
楼主好细心呀

网友:
楼主够细心呀!这个电容是逻辑板上供电的滤波,它坏肯定白屏。

网友:
顶!!!!维修比的就是细心和基础。说明了大家都知道可问题在你手时就不一定能解决。

网友:
慢慢白屏的故障多为供电问题或者屏线问题

网友:
修过很多个显示器屏,白屏的故障都是因为贴片电容漏电短路导致烧了屏上的保险,这个慢慢检查都有机会修好。楼主细心+运气!恭喜!

网友:
    修过这种!!   逻辑板上的只要细心一点都能修好的

网友:
呵呵,第一次,是运气好吧

网友:
不错,所谓处女作了,哈,也这么细心,有前途了,嘿嘿,

网友(2011-02-06):
不错,有时真难查

网友:
机器修好了,真替你高兴。机器有的时候就是不好修。

网友:
太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