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C1 C3 07 02循环

楼主(2011-01-06):
各位,今天小弟修了块众成845板,开始的时候是内存供电管烧了。换了一个,换完以后代码显示是C1 C3 07 02 循环,之前修过一块类似的板,换完I/O就好了,但是这块换完以后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哪的原因请各位指教呀,等等等。。。。
原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查查IO周边的设备和IO管理的设备!

网友:
曾经修过一块拆了232好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看

网友:
遇到过内存坏造成的,还有查一下IO是否焊好,最好加焊一下,最后再查查IO的时钟脚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时钟问题,下一步怎么办,io时钟是那个发出的?我上有个845的 时钟好像没有直接连接时钟芯片,请指教。。。。。。。谢谢

网友:
我的换时钟ic ok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了小弟先去试试。。。

网友:
有可能串口芯片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打一下系统总线对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