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吸烟器很简单赶快做一个用吧

楼主(2011-01-06):
昨天下午有点闲就做了这个,用一大风扇电源拆去线把,留一绿线接地。拿个BGA芯片在前面试了一下,烟雾全吸进去了,哈哈以后再也不用憋气功了。

网友:
看了好多坛友的回复,首先我维修不是一个单独的房间,整个电脑城一楼是开放式的所以也就没必要拉根管子排烟,只要烟雾不往鼻子下钻就行了,烟从正面吸入从旁边电源线端吹出。电源里面的电路板也是从另一个不稳定的电源里拆下拼的不存在浪费,几个坛友的建议还是不错的,加个活性炭海棉就更好了。

网友:
烟排哪儿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吸进去,再排出来,再吸进去……没电了……

网友:
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
最好接个管子排到外面去

网友:
这只能算是个小风扇而已吧

网友:
没有看明白,烟排到哪去了

网友:
装个吸油烟机吧

网友:
进去再出来,不还在你屋里吗

网友:
烟还在你周围吧!

网友:
就是啊。烟还在屋子里啊

网友:
这个也叫排烟系统啥,,,,,真是高手

网友:
你们所说不错呀。应该找个管把它排到外面去才是真滴,呵呵。。。

网友:
是要,用个好的电源这样搞太浪费了吧。。。。。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
电源的情绪基本稳定

网友:
应该弄个管道。排到屋外去。这样的排烟系统。

网友:
   少了排烟管道~~~呵呵

网友: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冷笑话

网友:
还是全汉的电源~呵呵~别说,这个创意不错,可以精简一下,把负电源电源部分去掉,然后在出风口处放置一块海绵~就是装显卡哪种就行~我的BGA台马上也要到了,一直在考虑怎么做个吸烟的装置,不过我的想法是直接用类似笔记本哪种直流电源,直接改装,这样比较省地方,毕竟电源比较大~用这种台式机电源,单运行风扇,不晓得功耗大不大,理论上讲,功耗应该不大吧?5W?

网友:
用活性炭滤网就可以消味了!
前面垫个网目稍大的 免得浪费

网友:
想到一种感觉叫做啼笑皆非。

网友:
俺直接装个吸风扇后面加海棉和活性碳

网友:
如果不把烟用管排到外面,最终还是掩耳盗铃

网友:
是吸走了还是吹走了?

网友:
这样只是把烟稀释了!呵呵!

网友:
没钱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