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92 ZU1笔记本奇怪的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1-01-06):
一台ACER 6292笔记本,不能充电,换过电池也不行,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检查SMBUS总线,发现两个脚的电压都为2.58V感觉偏低,此两脚直接联到IO WPC8763LDG,由于手上无此IO,充电芯片为ISL6251,于是先更换充电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于是订IO,将IO装上后故障一样,SMBUS总线两脚的电压依旧是2.58V,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ACER的电脑充电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充电MOS管也换一下试试,6900AS   这个容易坏,

网友:
最难修的就是充电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