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行的进来看看便宜卖了

楼主(2011-01-06):
共2片不知到好坏 懂行的进来看看便宜卖了

网友:
不知道好坏就难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

网友:
就是1主板带CPU和桥和内存   有的游戏机上看见过,

网友:
你的头像怎么这么寒碜啊。。。。比你实际人老了不止10岁啊。。。晕死

网友:
不懂啊。。新来的

网友:
上网本主板

网友:
上网本吧,看看

网友:
破主板。VIA加小U。

网友:
VX700的那片板我要了,多少出,

网友:
这家伙怎么留胡子了?

网友:
确定是上网本!没有很强维修能力的建议不要上手!我一个清华同方的S1 电流0.42  CPU重新换过 北桥也换过 BIOS都刷过(三大通病)  现在电流还是0.4  PG RST 都出来了!其中拆掉CPU 电流0.2 拆掉桥 电流0.3 拆掉BIOS 待机都没电流了 !看来在待机的情况下 只有BIOS一个负载!

如有这个板子的朋友 帮我打下内存的AD  因为没下手干桥前 有跟AD 是无限大 !我拆掉桥没有明显掉电 是北桥的A34  连内存PIN191 那根AD线! 后来我还是补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2片型号一样的 也有可能是好的  2片一起出你是什么地方的 我在深圳  QQ4190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