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格一下U盘,还收起保护费来了?

楼主(2011-01-06):
我手上有个1G的我想I5128芯片的KST盘,潜水看了很多修盘贴,我那个是认到盘,但打不开,以为是内存芯片坏了,因为以前不懂有量产工具就直接加焊两边的脚不行就丢一边去了,现在闲得很,所以也拿出来量产一下,但发现用"i5128主控量产修复工具PDX16 v1.34"后变回512M了,心想小点没事,装PE、DOS工具算了,谁想到,一放东西就弹出:此盘有保护,一看可能是FAT格式的问题吧,想格式化成FAT32,又弹有保护。都不知道怎搞了,高手还有什么高招,支小弟一下吧 听说好像有什么短路哪两个FALSH的引脚来还原出厂吧?得讨论、讨论。

我的U盘让我产啊,产啊,都不知道产量了多少次,还是难产。又试过USBOOT,用1或0重置也不行,无论格式化或打开都一样说有保护,囧死了!就差短接内存芯片上的29、30,然后插上机,再量产这招 了。不过顺众要求还是发个量产工具的设置界面上来吧: 有几项看来不是很有用所以就不上图了。

网友:
“开始----运行 gpedit.msc  ----用户配置----管理    模板---windows组件---windows资源管理器 ,磁盘读写权限(把前面的钩去掉)。”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重新量产了

网友:
可以再重新量产一次,,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量产的设置有问题,仔细看看量产工具的写保护。

网友:
在量产  瞧瞧    期待楼主  回答

网友:
是量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组策略里没有“磁盘读写权限”这项,我的系统是深度6.2经典纯净安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