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600GSO显卡修复记

楼主(2011-01-07):
前天接了台机器,显卡花屏,一看是9600的,经过询问得知,原来风扇刮对东西,自己拆出来弄过,后来就这样了,直接判断是GPU虚焊,于是上了基地的CF360,之后测试,还是花。。。不过没之前这么花了,是小花,后来用我量产的基地维修关盘测试,结果只有一个数据位出错。。。 C38,经过断开数据线找分区的方法得知,右边最下面的那颗显存为C38所在,因为是只有一个数据位出错,见过基地的帖子,说一个数据问出错的都不是GPU虚焊,还看到“GPU的一个点管显存的4个数据位”,所以直接怀疑显存,后来直接加焊,不行,还是C38,怀疑加焊不起作用,直接拆了颗粒,重新直球,还是不行,依然是C38,怀疑是显存坏了,后来在废板上拆了颗过来,还是不行,怀疑GPU没搞好,于是又上了次BGA,还是不行。。。。。当时很是气氛,还有些烦躁了。之后就没修了,到了今天,感觉心情好点了,也不是怎么忙,后来就又拿来修,分析总结了之后,决定拆下显存打阻值,果然,有一个数据位是无穷大的,以为是PCB短线,用放大镜仔细找了好久,没发现异常,后来开始怀疑GPU,为了钱,名声和真理,我决定多花点功夫去修好他,后来决定拆GPU,拆前就感觉不对劲,GPU的右下角比起左下角有点高起,再看,发现左上角也比右上角搞出一点点,不会是PCB变形引起的吧。。。 后来还是上了基地的CF-360, 把GPU拆了下来,一测量,刚才C38的位置就连在GPU右下角的最角上,而且是他通的,没有短线,刚才觉得这边高了点,就是这里没焊接好。。。。于是仔细研究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才发现,GPU的底部有在GPU左下角的背面,这里有鸡哥电容高了点,上BGA的时候刚好顶对BGA下风嘴的螺丝,其他地方没顶到,加热的时候左下角和右上角受力,导致GPU右下角和左上角和PCB距离拉高,甚至脱离导致虚焊。。。。。。。。郁闷死我了,就因为这点点失误导致绕了好大的圈子,,,,,,浪费了这么多时间。。。。。。于是直球,上BGA,好了后特意测量了C38的阻值,OK。。。。。。于是上显存,上机器测试,一切正常,直接近系桌面。。。。。。
总结:GPU的一个点管显存的4个数据位这话不知道是在哪个帖子上看到的,非常有问题,我深受其害。。。。。。还有就是做事情还需要细心啊,一点点的粗心大意,可能带来的就是悲剧。。。。。
最后给大家点BGA的心得:基地的BGA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像9600GSO这样大个头的GPU我都是很上手,没爆过。。。。。是因为我在风嘴上做了改动,下面是图片,分享给大家,我的分析,芯片个头越大就越要这样,有几个好处我分析给大家:1,GPU核心部分温度本来就比旁边高,防止热风直接对GPU冲击,2,热风直接对旁边加热,让四周充分受热,减小旁边和中间核心部分的温差。有效避免当核心达到熔点的时候,四周还没融化,四周融化了,核心温度超高。而爆芯片,3,还有就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了,觉得有用的打点赏吧,要是觉得没用或者错了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我做BGA一般地下温度比较高  上面温度低!没出出现过爆桥!

网友:
个人感觉中间贴锡纸没必要吧,这样芯片整体受热不均匀,如果有那种只有GPU上面的核心虚焊的那种无法起到加焊核心的目的

网友(点评):
不用你是不知道吧。。。。是非常有用。。。。

网友(点评):
爆芯片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只有少部分芯片起小泡,而且还只是在芯片绿色基板上,不知楼主说的是否在理,不过我用的BGA可能要比楼主的要好些,可能有区别

网友:
有必要那么复杂吗?这样的 电炉子煮一个好一个!  大材小用!

网友(点评):
没用过杀牛刀的,都是用小刀杀牛,但用过杀牛刀的人,用杀猪刀杀牛都是苦差,个中区别。。。只有。。。谁用谁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很牛啊。。。你用过BGA没有。。。。电炉子我是没用过,以前用过30块钱买来的取暖器。。。。。

网友:
       不错,虽然费了很多事,总算是修好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一个点脱焊,不得不拆下重做的,后来发现如果是在GPU的四角或最外边的点位脱焊(这种情况不少见,就是因为PCB变形所致),根本不用动芯片,很简单就能整好。减少了不少麻烦。
      还有,你说的GPU一个点管显存四个数据位,是不对的,但却有一个点管8个显存数据位,或是管整片显存是否工作的。要看是什么点。

网友:
我朋友有块卡和你的一模一样,GPU坏了,前两天我和他一起,找了块GT250(核心一样,PCB坏了)换过去,补上两片显存及其周边的阻容。折腾了好久,原本也就是想试试看,不料还真的成功了。朋友在东林网上发了帖子(9600GSO完美硬改GTS250全程记录,正式放出!)

网友(点评):
无系吧,9600GS和GT250芯片无一样的呀!9600GSO芯片是92-159-A2 GT250芯片是92-420-A2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这个帖子在网上看不到

网友:
哈哈,是东林网,http://bbs.thmz.com/read-htm-tid-1393766-fpage-2.html

网友:
这么强大。。。我也去看看。。。。

网友:
       没什么实际意义,玩玩而已。不过证明了一件事,就是9600GSO是核心硬屏蔽,和BIOS无关。这个核心同9800GT、TC250都是一样的,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芯片到无一样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依旧打不开 你把内容发上来让大家瞅瞅

网友:
楼主那个表是VICOR得 感觉不是很好用 我也在用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会打不开?你把网址复制到上面的地址栏,然后点一下“转到”就行了。内容太长,有图有文字,我不方便复制过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打不开 我问好几个人了都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先在GOOGLE上打:东林书院网,
进网后点:电子
再点:电脑数码
在第二页找”9600GSO完美硬改GTS250全程记录,正式放出“
我才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说真有可能是我这个无线网络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一般般啦 电炉子 方便快捷 成功率很高 修个显卡买个BGA不太划算吧

网友:
我开过,我看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吧。。。。。买个BGA就为了做显卡。。。。。。

网友:
呵呵,我也来说一点,
贴纸,理论上是有用的。但是,也不需要这么大面积这么夸张啊?
这种NV 的显卡,是焊一个好一个,焊10个好5双。

还有就是,芯片四周的焊锡是最容易融化的,因为都是AD线,PCB的铜箔一点点。
相反,芯片中间都是地线,铜箔整块整块的,会带走热量。
而中间受的热相对比较多,因此我觉得刚好能平衡吧。

网友(点评):
我也有同感,不过兄弟说的N卡焊一个好一个,难道A卡的难焊?我修A卡很少,成功更是低,指点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按照你们的理解,核心的温度和旁边的温度,温差会很小,但是实际情况下核心的温度绝对会比四周的温度高,而我的方法能降低核心和旁边的温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焊8500N卡应该也有一二百片了,极少不成功的,基本都是一枪搞定,如果下台,还不见好,基本也就不用修了,G86核心肯定是坏的,但加焊过少数的几块A卡,基本就没有成功过,有几个起小泡,有几个原本核心没短路的,一上BGA,下来量核心电容都短路了,核心电压没了,其中还有两块是当年的高档显卡,2000元一张的,可惜着呐。现在看到A卡的显卡,头皮都发麻,有哪位仁兄有同感或什么好建议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强悍的人类!

网友:
回复 网友F:

A卡确实是比N卡难修,而且可能是由于工艺的问题,A卡爆芯片的几率会更大,我曾经做过一块HD2600的A卡,当时是没有改过上风嘴,做的时候就听见啪的一声,后来下BGA一看,核心部分的一个角上冒了个绿豆大小的锡球出来,这下我才知道,一个芯片,核心部分和绿色的PCB之间也是BGA封装,下面也有锡球,ATI的核心又超大,受热会很大,核心部分温度超高,撑列核心与PCB的封胶,里面的锡浆喷出来,里面锡球链球,只是整个芯片短路,其实真正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坏,只是核心与PCB的锡球链球了,从那之后,我就在风嘴上做了改动,有效降低核心和周围的温差,让锡球竟可能的同时融化。

网友:
楼主很厉害吗,看来修卡要沉得住气啊!~